[Cadence Sigrity] 使用orcad capture create netlist无法成功,将导致capture crash,如何debug?

楼主(2015-05-06):
各路大神,我使用公司的正版orcad 16.5 capture软板create netlist的时候,会导致capture崩溃,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崩溃的log file?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capture崩溃的?线路图大概有300页,比较大,

网友:
到Orcad版块去问。
log file可以在工程文件的目录下找到,后缀名通常为.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