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B SI同一个芯片不同差分对,分别仿真

楼主(2015-05-06):
PCB SI同一个芯片不同差分对,分别仿真,怎么有的激励端出现的就是差分model,有的是两个单端??

普通单端信号仿真,激励是1010和激励是0101,怎么仿真的结果不同啊??

网友A:
是ibs model吧?
buffer model不一样,pkg信息不一样出来的波形会不一样。
同时,你要选择正确的diff model,即ibs至少要有DIFF pin的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bs model吧?
buffer model不一样,pkg信息不一样出来的波形会不一样。
同时,你要选择正确的diff mod ...

是ibis model这两个差分对都是 diff pin
是98dxz366芯片的AB08/AC08(这个差分对拓扑出来有问题),AB10/AC10(这个差分对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就是拓扑激励端是默认的Default Model(我的默认是CDSDefaultOutput_2p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bis model这两个差分对都是 diff pin
是98dxz366芯片的AB08/AC08(这个差分对拓扑出来有问题),AB10 ...

拓补保持不变,修改buffer model就好
default2v5是以2V5作为high lev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补保持不变,修改buffer model就好
default2v5是以2V5作为high level的

修改buffer model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有的差分线是可以直接出差分激励?求大师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buffer model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有的差分线是可以直接出差分激励?求大师解 ...

你指提取拓补的时候吗?   我也不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识别不到。正确的buffer,也与你的模型中diff pin list定义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提取拓补的时候吗?   我也不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识别不到。正确的buffer,也与你的模型中diff pin lis ...

谢谢,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识别不到。两个的区别就是diff pin的名字不同,其他的都一样。确实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