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皮out of date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图片里那个工字形的小铜皮没有网络连接,是我要保留的,但是update DRC的时候总是提示out of date,上面update to Smooth提示的也是工字形铜皮,现在出不了光绘文件,在百度上搜的解决办法全都是把他们删掉,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保留啊,谢谢!

网友A:
变成静态铜皮试试

网友B:
    这个时候做成静态铜箔最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静态铜皮试试

    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做成静态铜箔最好使了

    把工字形铜皮换成静态铜真的好了,为什么呀

网友C:
    out of date是动态铜的意思,提示目前板上动态铜的数目及状态,有时候动态铜出不来文件,需要变成静态铜,出文件

网友:
    在Color Dialog 里打开Bound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 of date是动态铜的意思,提示目前板上动态铜的数目及状态,有时候动态铜出不来文件,需要变成静态铜, ...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用静态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用静态铜么?

    在做板的时候可以选择动态铜,但是出文件的时候最好都该为静态的,静态铜我们还要手动避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