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VCC和GND短路,找不到测量方法

楼主(2015-05-06):
万用表单片机VCC和GND时,万用表会响,但万用表还是会有点示数的,差不多是14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上午测量时还好好的,板子不是自己的,别人的四层板,只有一块板子,怕烧坏,不敢接电源了,怎么解决,大神给提供点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测量短路要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短路要测电阻。

VCC和GND电阻测量是0R

网友B:
一般设计都有磁珠电阻隔开的?确定根源先。然后检查PCB设计,没问题的话看焊接,有没有飞锡什么的,芯片方向对不对什么的,VCC-GND间的阻容焊错有没。设如果计,焊接,器件都没问题那就把对应VCC网络上的器件一个一个拆,拆一个测一次,看看什么那个导致的。   如果没有超级精密的电阻测量仪器来找短路点,你就只有这么弄了

网友A:
那就是确实短路了。
1 一级一级检查,先看电源是否短路。
2 看电容有没有连锡
3 最后把MCU拆下来,看板子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设计都有磁珠电阻隔开的?确定根源先。然后检查PCB设计,没问题的话看焊接,有没有飞锡什么的,芯片方 ...

谢谢,找到了,转压芯片烧坏,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确实短路了。
1 一级一级检查,先看电源是否短路。
2 看电容有没有连锡

谢谢,找到了,转压芯片烧坏,短路了

网友C:
料不多,都是一级一级排查,我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不多,都是一级一级排查,我都是这么干的

恩  不是自己的板子开始有点乱,整整就好弄了

网友:
怎么这个电源芯片这么差
你也敢使用

网友:
把电源调到5V  电流调到最大  加在上面  看哪里烫手    以前玩过  小心有危险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有些本身内阻就小,像有些BGA的1.2V可能你用表打会响,但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都是经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