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 VX.1无法启动?

楼主(2015-05-06):
以前操作系统是win7 32bit中文旗舰版,安装了xpedition Enterprise X-ENTP VX.1 32bit版本,刚开始的时候xDX Designe启动没问题,后来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xDX Designe一启动就弹出下图所示的错误,然后退出。以为是系统问题,前段时间系统重新安装了,装的win7 64bit中文旗舰版,Xpedition Enterprise X-ENTP VX.1也安装了64位版本,刚开始的时候启动xDX Designe也没问题。因为现在单位不用Xpedition,只是个人装着玩玩,所以很长时间再没有打开。这两天想打开看看,结果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是弹出那个错误对话框,然后退出。把杀毒软件退出,然后又卸载最近安装的一些软件,涛声依旧。想想前几天单位开放系统补丁更新,一下子更新了n多补丁,无法全部卸载,只是试着
卸载了几个,但是还是不行。
请问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大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Xpedition的其他部分启动正常。

网友A:
在安装目录下的 WIN64\base_post_install_script.bat,启动BAT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目录下的 WIN64\base_post_install_script.bat,启动BAT试一下。

涛声依旧。我记得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把VX.1整个重装了都不好用,只有把系统重装了才好了。今天在这狂卸系统补丁,差点把系统搞坏,结果rxDX Designe还是那样。难道还要我重装系统?关键这才重装了一个多月啊,而且不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下次重装后过段时间是不是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重新装系统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重新装系统解决的

    你也是xDX Designer启动出现那个错误吗?
重装系统在装应该能好。但问题是我3月27号已经重装了一次,当时是好的,4月11号也是好的,还用它画了一个简单的小图玩玩。但是过了5月5号还是6号那天启动就又出现了这个错误。没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再重装的话过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因为已经出现2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xDX Designer启动出现那个错误吗?
    重装系统在装应该能好。但问题是我3月27号已经重装了一次,当 ...

我偶尔也会遇到 不过重启电脑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偶尔也会遇到 不过重启电脑就OK

    那看来我们俩不是同样的问题,我的别说重启了,我重装都不管用。

网友(2016-10-2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版本是VX1.2的,重新安装软件以后xdx还是不好用,其他工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