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 121脚BGA封装扇出问题

楼主(2015-05-06):
最近在做USB3.0的板卡,121引脚BGA封装,第一次做BGA封装的板子,有好多问题都不是很明白,感觉走的不是很好,求高手指点。

top层

top层

vcc层

vcc层

bot层

bot层

gnd层

gnd层

网友A:
256的BGA都可以,121随意了,TOP出外面两排,剩下的背面扇出,扇出第一,然后交换线序,BGA想节约层数,扇出时就不要考虑什么交叉了,FPGA也没必要,先走出来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的BGA都可以,121随意了,TOP出外面两排,剩下的背面扇出,扇出第一,然后交换线序,BGA想节约层数,扇 ...

第一次画BGA封装的板子,下面的一些滤波电容怎么摆放啊 我以前都是自己自学画一些简单的板子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退藕电容尽量靠近电源管脚摆放。

网友B:
    注意内层电源分割不要出现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内层电源分割不要出现瓶颈~~

您说的这个瓶颈怎么避免呢,3.3V和1.2V靠的比较近怎么才能不出现瓶颈呢 谢谢!

网友C:
    目测你重要的信号线都在第一层,那么最好把第二层做GND,GND那层也不要走晶振了,保证重要的信号线,尤其是差分、时钟有完整的地回流路线,第三层走分割电源(把现在的第三层放在第四层去),底层可以随意走不重要的线,毕竟四层板,就不要想着表层不走线了,这样会好走很多。

USB3.0注意控制下差分线的阻抗,要么跟板长要叠层数据确定差分的线宽线距,要么自己用软件模拟算,目测你的差分没走对

    支持!: 1.0 反对!: 5.0
    支持!: 1 反对!: 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重要的信号线都在第一层,那么最好把第二层做GND,GND那层也不要走晶振了,保证重要的信号线,尤其是 ...

    。。。。求被反对的理由。。。

网友:
    多练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