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在DRC检查时发现的错误

楼主(2015-05-06):
大家好!
      我在使用AD15时,DRC检查时出现这种报错,但却找不到位置,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如图所示

网友A:
尝试下关闭HTML格式的报告,然后双击messages中的错误信息,会跳至报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下关闭HTML格式的报告,然后双击messages中的错误信息,会跳至报错的地方。

谢谢了!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但有点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HTML格式的报告中会没有显示?是软件BUG?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但有点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HTML格式的报告中会没有显示?是软件BUG?还是 ...

我习惯用这种方法。找坐标很不习惯,也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