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大尺寸数码管驱动IC

楼主(2015-05-06):
求一款2.3寸数码管驱动IC      电压8V  ,  目前使用的TM1638 ,SM16126D均是5V的    串行总线方式节约单片机IO口的

网友:
CD4021B,移位寄存器,最大电压18V,你的输入可能需要做下电平转换(加个三极管即可),
缺点就是需要软件自己去刷新。跟你现在用的TM1638 ,SM16126D等自带刷新的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