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测试项目

楼主(2015-05-06):
想请问下:EMI测试项目是不是只有以下5项:
1、传导骚扰电压
2、低频磁场辐射
3、辐射
4、谐波电流
5、电压闪烁

有没有关于这5项测试的定义呢?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止这么多项!分产品,分认证要求!一般电力产品需要做如下测试:
辐射骚扰,
静电放电抗扰度,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浪涌(冲击)抗扰度,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工频磁场抗扰度,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直流源暂时中断抗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这么多项!分产品,分认证要求!一般电力产品需要做如下测试:
辐射骚扰,
静电放电抗扰度,

哦哦,版主你说的这些包括了EMS测试项目了。
我说的只是EMI测试项目。
你有没有关于EMI测试项目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SORRY,今天先谈谈辐射骚扰场强测试。

辐射骚扰场强测试是电磁兼容测试中最为复杂的测试,也是最常见的测试项目。辐射骚扰场强采用的是目前最流行的测试方法:电波暗室法,即采用电波暗室作为空间,通过接收天线来接收受试产品的电磁骚扰,根据测试天线几何中心与受试产品的距离不同可分为1 m法,3 m法和10 m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今天先谈谈辐射骚扰场强测试。

辐射骚扰场强测试是电磁兼容测试中最为复杂的测试,也是最常见的测 ...

版主,这个解释很清楚。但辐射骚扰可分为功率辐射骚扰、磁场辐射骚扰和空间辐射骚扰(我百度的,不过没有具体解释)。那么这三种的测试都一样吗,就如你所说 的都是在暗房进行测试?

网友A:
1、功率辐射骚扰主要考虑的参数
测量接收机:ROHDE&SCHWARZ   M/N:ESCI
功率吸收钳:30-1000MHz
 测试频率:30MHz-300MHz;
 测试产品:小家电类和音视频类产品(注:音视频类产品DVB、FM、AM不需要测功率辐射骚扰,测空间辐射骚扰即可)

备注:现场测试提供整改元件和技术指导

  2、 磁场辐射骚扰主要考虑的参数
  测量接收机:ROHDE&SCHWARZ   M/N:ESCI
  测试频率:9KHz-30MHz;
  测试产品:灯具,电磁炉
  产品直径:小于200cm;

备注:电磁炉(CISPR 11)会不过,灯具产品(CIPSR 15)一般都能过,现场测试提供整改元件和技术指导

3、空间辐射骚扰(966)主要考虑的参数
   测量接收机:ROHDE&SCHWARZ   M/N:ESPI
   测量天线: SUNOL   M/N:JB1  和 DRH-118
   测试频率:30MHz-18000MHz;
   备注:有FM、AM、PAL、 NTSC、DVB、DVB-2数字电视信号发生器(全球制式都有,)

测试产品工作电压:三相电AC 380Vmax和单相电AC 90~260V
测试产品工作电流:三相电50Amax.

测试产品工作电源频率:50Hz/60Hz
测试产品:IT类产品、医疗、音频、灯具类30-300MHz,玩具,无线,网络等产品

备注:现场测试提供整改元件和技术指导

从上面可以看出,测试产品的类型、测试频率有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功率辐射骚扰主要考虑的参数
 测量接收机:ROHDE&SCHWARZ   M/N:ESCI
功率吸收钳:30-1000MHz

我能否这样理解你的意思:这三种辐射骚扰测试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类型的产品,测试的频率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否这样理解你的意思:这三种辐射骚扰测试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类型的产品,测试的频率不一样。 ...

在家电行业的EMI测试,我不是很专业,建议找一些家电行业的测试标准下载下来看一下,或者直接找赛宝、SGS、华测这些EMC测试公司的测试工程师咨询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电行业的EMI测试,我不是很专业,建议找一些家电行业的测试标准下载下来看一下,或者直接找赛宝、SGS ...

嗯嗯,你已经帮了我很多。现在多少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你!

能不能再问问关于谐波电流和电压波动与闪烁的测试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