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如何导入PDF文件

楼主(2015-05-06):
如题,怎样导入使之成为板框,有谁有详细的教程共享下吗

网友A:
没听说过,应该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应该是不可能的

说错了,应该是导入DXF

网友A:
file-import里面有的,直接选择DXF,但是注意下DXF版本,有可能太高的不支持;导入的DXF默认在用户层,去用户层里找到这些框,组合成polygon之后就可以改属性到board outline

网友:
其实PDF也是可以的,哈哈,导入平面软件,导出曲线图,再导出DXF。再入EE,我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import里面有的,直接选择DXF,但是注意下DXF版本,有可能太高的不支持;导入的DXF默认在用户层,去用 ...

关键是有些线选中不能执行CREATE POLY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些线选中不能执行CREATE POLYLINE

只要是首尾严格重合的线段,都可以的,如果不行,手工一段段检查修复即可

网友(2015-11-29):
就是需要保证dxf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如果不是,在EXpedition软件中使用 create polygon命令先将它闭合。
但是有时候dxf可能无法完全被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