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掉电

楼主(2015-05-07):
小弟最新遇到一个问题:
在USB+5V上加了一个mcu控制DVR+5V的电,用MOS做开关,但是发现,只要DVR一打开MOS,USB+5V就是发生一次掉电,时间大概10uS。然后MCU就死掉了,MCU的电从USB+5V供,大家有木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USB+5v加个大电容试试,排除瞬态能力不够

楼主:
已经加了好多,应该是开机瞬态的原因,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又加了一个100uF的钽电容,好了,好心塞。
多谢提醒@yujingfa

网友A:
如果我碰到这个问题:
1 优先修改MOSFET的软启动。
2 如果上面没有改善,在修改后端的分功率启动
3 如果上面都不行,再加大电容。

very good~~~软启动减小后端上电的瞬间影响,前端再适当补点电容,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碰到这个问题:
1 优先修改MOSFET的软启动。
2 如果上面没有改善,在修改后端的分功率启动

版大说软启动的意思是?这个的现象是掉电的瞬间拉掉了MCU的电源,MCU就会重启,然后再次开MOS,然后再拉低重启。。。然后就华丽丽的死掉了。因为是瞬间崩溃,后端上有上电时序,这个时候实际上后端电源还没开启。我的步骤是先在R9上并联电容,延迟MOS开启时间,但是没有改善,干脆放了一个100uF的电容,结果,竟然好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是,MOS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MOS管换成AO3415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负载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片吧

@soyabean 换成3415的用意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说软启动的意思是?这个的现象是掉电的瞬间拉掉了MCU的电源,MCU就会重启,然后再次开MOS,然后再拉 ...

软启动,就是在R9那并电容。
后端电源没有开启之前就出现了?难道你前端电容太多?
你用100uF/10V的钽电容,你老板没有说你? 不过,你解决问题了,先恭喜一下你。

网友:
你是不是在R9的地方并了一个100uf钽电容,这个地方电容可以换成小一点的电容吗

网友:
很简单,导通瞬间电流过大,USB5V只有500MA,上位机保护。
解决方法,增加缓上电功能。很简单的电路,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
见过这样问题,改品质好P-MOS管就解决了,原因可能是MOS过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