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调整丝印,怎么全部居中设置

楼主(2015-05-07):
AD里面调整丝印,怎么全部居中设置,把丝印放在器件中间

网友:
选中其中一个丝印REF,查找相似,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居中。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我也在其他帖子里回复过

http://eda365.com/thread-103247-1-1.html

网友(2019-07-11):
    假如选择了其他文字,这个center是不能更改的。除非都是选择的元件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