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模拟地覆铜

楼主(2015-05-07):
新手求教
数字地,模拟地,整体覆铜,该如何操作,求指导

网友:
数字地,模拟地,分开画覆铜框覆铜

网友:
布局在空间上要分开

走线和覆铜也是要分开

网友:
    如果数字和模拟走线交叉很多,就不必要去分割平面

网友:
    好像用0欧电阻连,或者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