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通过skill设置叠层

楼主(2015-05-07):
新人求助如何通过skill设置叠层,求方法?

网友A:
    用Script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cript也能实现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A:
    用Script也能实现

    期待版主回复,哈哈

网友:
    axlVisibleDesign 打开/关闭所有层
    axlVisibleLayer 打开/关闭特定层

    X:\Cadence\SPB_16.6\doc\algroskill这个目录下有各种函数的说明文档

网友:
    很简单,每种叠层录制一个script,想用什么叠层的时候就调用对应的script。如果不会录制script,请参考学堂课程:Allegro实战技巧-定义快捷键:http://mooc.eda365.com/course/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