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星系列6410芯片问题。

楼主(2015-05-07):
hello,各位大神,各位朋友。小弟又来咨询了,前一段时间项目进行在制板打板阶段,本周拿到了板子。但是在烧录阶段就出现了比较奇怪的问题。Uboot下载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
1、Uboot下载之后打印信息提示报错。某品牌开发板可以正常使用。
2、软件修改之后貌似可以可以运行,但是字符无法输入,板子只能输出Uboot中的字符。
3、串口芯片MAX232只能在3.3V的情况下能在电脑上显示字符,如果调整至5V,则无法输出。
以上三个问题如果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望不吝解释,帮小弟一把,先谢谢了。

串口部分,设计是5V,实际使用在3.3V

串口部分,设计是5V,实际使用在3.3V

BOOT设置部分,根据情况调整为0011

BOOT设置部分,根据情况调整为0011

网友A:
在超级终端软件中把流控选项去掉

网友B:
3.6410的UART电压3.3V,可能和5V不兼容

网友C:
3、串口芯片MAX232只能在3.3V的情况下能在电脑上显示字符,如果调整至5V,则无法输出。
这个怪问题,我以前在ST的平台上遇到过,说起来也奇怪,后来居然是软件修改好的,问其原因,他也没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超级终端软件中把流控选项去掉

流控制我们没有接的。那个在后端用0欧姆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410的UART电压3.3V,可能和5V不兼容

这个我也是怀疑,暂时没时间验证,等软件闲下来的时候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串口芯片MAX232只能在3.3V的情况下能在电脑上显示字符,如果调整至5V,则无法输出。
这个怪问题,我以 ...

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个目前没人配合,所以我也没办法测试。另外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主频应该是在533MHz,但是现在软件那边调试的时候在533MHz的时候回死机或者没有办法运行,非要降频才能正常使用。266最稳定,400在有得时候回出现问题。这个会是怎么样引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个目前没人配合,所以我也没办法测试。另外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主频应该是在533MHz, ...

这个就多了,主要是DDR线没有走好或者阻抗控制不行。有些时候我们同一批的样机贴出来,有的板子跑的高,有的板子就只能跑低点。电源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多了,主要是DDR线没有走好或者阻抗控制不行。有些时候我们同一批的样机贴出来,有的板子跑的高, ...

DDR线我这边都调了等长,阻抗方面由于成本控制,有部分线没有做50欧姆阻抗匹配,133的频率下这个影响真的不好说,电源的纹波我这边测量了一下,只有50mV,算是控制的比较好了。所以我现在也很纠结,到底是不是阻抗的问题。也在想如果加到8层,调了阻抗,是不是一定会好。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线我这边都调了等长,阻抗方面由于成本控制,有部分线没有做50欧姆阻抗匹配,133的频率下这个影响真的 ...

我只能大力给你加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