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E转4个以太网的芯片

楼主(2015-05-08):
哪位大侠用过,PCIE转4个以太网的芯片?有没有具体型号?
谢谢!

网友A:
Intel 82580~~intel i350 你值得拥有,不过他们家的东西都不便宜。但是一般效果不错。如果选便宜点的可以去Realtek官网上找寻。因为本人对Realtek产品不熟,所以就不推荐他们家的了

你可以去Intel的网站上搜索
http://ark.intel.com/products/fa ... -Network-Conn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82580~~intel i350 你值得拥有,不过他们家的东西都不便宜。但是一般效果不错。如果选便宜点的可以去R ...

谢谢楼主的链接,就选Intel的了,贵点没关系。关键是省事和方便。其他家有没有找到相关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的链接,就选Intel的了,贵点没关系。关键是省事和方便。其他家有没有找到相关的芯片。

可以的。Intel的网卡大多效果都比较好,很多做服务器、nas 存储、san存储的公司都使用他们家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Intel的网卡大多效果都比较好,很多做服务器、nas 存储、san存储的公司都使用他们家的网卡。

不过没有找到温度在-40°-85°的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没有找到温度在-40°-85°的网卡

貌似工业级的网卡就只有82574和i210 可是这两个都是single的。 不过现在很多商业及的IC,工作温度也能满足工业级要求。如果可以,楼主可以试试买个开发板测试下高低温情况再做决定

网友:
I350,光口电口都有,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