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GERBER的两个问题,如图阻焊层箭头处的10不改有何影响,如果是助焊层又改怎么改

楼主(2015-05-08):
file:///C:\Users\jhld\Documents\Tencent Files\984870260\Image\Group\R%[ZYCYDJT41C}%3V(SPLCS.png

网友A:
一般soldemask设为2,其它层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soldemask设为2,其它层设为0

谢谢指导

网友B:
一般soldemask阻焊补偿值设为4-10,锡膏层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soldemask阻焊补偿值设为4-10,锡膏层设为0

就是说可以默认不管吗?

网友C:
我都是按照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按照默认值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