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二阶以及三阶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08):
一阶,二阶以及三阶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5-08-25):
以10层板为例其各阶打孔示意如下:
一阶:1-2   2-9   9-10                                           一个转接层
二阶:1-2  2-3    3-8   8-9  9-10                            二个转接层
三阶:1-2  2-3 3-4  4-7  7-8   8-9  9-10                  三个转接层

简单点说;就是几阶就有几个转接层

网友(2015-11-06):
引用 网友A:
    以10层板为例其各阶打孔示意如下:
    一阶:1-2   2-9   9-10                                            ...

感觉还是不懂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