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cept HDL中做元件库时候问题

楼主(2015-05-08):
小弟想问一下,其中选择管脚类型中其中很多不是很懂,都代表什么意思,比如BIDIR类型,有没有关于此份类型说明,另外,如果不选择类型,做出来的库会不会有问题,貌似orcad 和AD做原理图库时候不选择没事,就是不晓得concept HDL 会不会不选择电气类型会出问题?$ y" W7 P7 I, N! [7 K

网友:
不选择的话没什么问题,这个在仿真的时候有点用处

网友(2015-06-10):
如果自动生成symbol时,不同类型的管脚的初始位置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