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建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小弟是菜鸟,刚从DXP转到pads,在建PCB封装库时有几个疑问:
1.PCB封装的焊盘个数必须与原理图封装的脚数一样多么?可不可以PCB比SCH的多?例如有一个座子,它有6个回定脚都接地,那我在原理图封装库中是不是要多画6个脚?在DXP的PCB封装库中的焊盘序号是可以重复的,那我在原理图封装库中就可以只多画1个脚,甚到于可以不画。在PADS中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2.在PADS建PCB封装库时,在用2D Line画器件的外框时,2D Line必须是封闭的线么?能不能画一段一段的线?

楼主:
望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1,PCB封装的焊盘个数可以比原理图封装的脚数多。

网友(点评):
谢谢jimmy大神答疑解惑,受益匪浅!

网友:
1.PCB封装的焊盘个数必须与原理图封装的脚数一样多么?可不可以PCB比SCH的多?
-- 可以一样多,也可以多SCH多。

例如有一个座子,它有6个回定脚都接地,那我在原理图封装库中是不是要多画6个脚?

-- 是的。

在DXP的PCB封装库中的焊盘序号是可以重复的,那我在原理图封装库中就可以只多画1个脚,甚到于可以不画。在PADS中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PADS不允许焊盘重复。

2.在PADS建PCB封装库时,在用2D Line画器件的外框时,2D Line必须是封闭的线么?能不能画一段一段的线?

-- 在绘制2D line时,右键,选择路径(patch)即可。

网友:
    1.最好一样多,避免出错
    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