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与IC的引脚的距离

楼主(2015-05-08):
大师,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主控芯片的电压硬件一般都有滤波电容,网上都说滤波电容有一个滤波范围,到底这个范围是多少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滤波范围会影响滤波电容的布局,麻烦你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问得好    顶起

网友:
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
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
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网友:
    这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网友:
    芯片引脚连接的电容主要有去耦和滤波两种电容,其中去耦电容需要尽可能的靠近芯片引脚,至于需要多靠近才算合格,这里涉及到一个电容的去耦半径问题,可以参考下百度文库里面的这篇文章http://www.baidu.com/link?url=ge ... 500a86&ie=utf-8

    然后滤波电容是滤除不同频率的干扰信号,它们需要尽量靠近IC的引脚,这个没有硬性要求,只是说如果太远的话,从电容到芯片引脚间的走线可能还会掺入不同频率的信号干扰,达不到滤波的效果。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吧,如果需要求证的话,还要多找找相关的书籍

网友:
    越近越好,距离以不影响到焊接为准
比如0603封装,距离为0603封装的宽就好

网友:
    能放背面那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