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中的off-page connector和por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08):
如题

网友:
输入、输出、双向,不明白你问的什么

网友A:
誰跟 off-page connector有什么区别? 哪個跟off-page做比對? 條件要講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誰跟 off-page connector有什么区别? 哪個跟off-page做比對? 條件要講清楚。

不好意思,是和port的区别

网友A:
在平坦式的原理圖 off page 和 PORT 看不出分別。但是在階層電路圖裡面就有分別了。
Off Page 是同一個BLOCK 不同頁面連接用。PORT 是不同 BLOCK之間的連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平坦式的原理圖 off page 和 PORT 看不出分別。但是在階層電路圖裡面就有分別了。
Off Page 是同一個BLO ...

谢谢回答,请问这种双向标号怎么弄得

网友:
自己創建 OFF PAGE 符號。(如果懶得自創建,那就複製現成電路圖裡面的庫)

网友:
off-page 是在不同的页面之间连接的,想要调出off-page 是在右侧的面板中有,自己用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