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E7755芯片么

楼主(2015-05-08):
F1、F2、CF口输出的都是什么量啊,可以连到mcu上么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用过,
CF是频率输出,直接接MCU,然后用计数器数脉冲个数,
F1,F2一般是接步进电机的,也可以直接接MCU,
具体自己看规格书吧,
这个片子出来十几年了,性能稳定,
但目前性价比不高,新产品一般不考虑

楼主:
因为有个相近的芯片,如果MUC没有计数功能,用软件实现的话是连接CF还是F1、F2口,还有F1和F2是不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用过,
CF是频率输出,直接接MCU,然后用计数器数脉冲个数,
F1,F2一般 ...

因为有个相近的芯片,如果MUC没有计数功能,用软件实现的话是连接CF还是F1、F2口,还有F1和F2是不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
仔细看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