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模型建立问题

楼主(2015-05-08):
CPU功耗一般较大,想建个详细的模型,觉得要是直接放个发热块上去有点不实际,所以就想知道底座,针脚,基板,核心甚至是盖子都应该怎样去建模?用什么材料?导热系数怎么设置?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做封装设计会比较清楚的,

网友:
flotherm里面应该有详细的封装建模流程的啊。具体材料你可以查。silicon,core,金属,solder,就这几种。ball尺寸啥的不都知道吗

网友:
建议找个intel的CPU模型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2015-06-16):
楼上的可以贡献个模型来研究研究吗, 所有都按intel 模型来建吗?

网友(2015-09-07):
看你关心仿真的部分是哪里?如果是整体散热情况 那就可以等效成热源,如果关心cpu温度,需要对封装详细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