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m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今天尝试创建一个Form文件,但是当导入Form文件的时候总是提示“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FORM_DEFN” 这样的错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Form的代码如下: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40 60
    HEADER "Checklist_max123456"
    TILE
    TEXT "CPU Symbol"
    TLOC 4 2
    ENDTEXT
    FIELD CPU_Symbol
    FLOC 15 2
    STRFILLIN 15 40
    ENDFIELD
    TEXT "PCH Symbol"
    TLOC 4 6
    ENDTEXT
    FIELD PCH_Symbol
    FLOC 15 6
    STRFILLIN 15 40
    ENDFIELD
    FIELD setting_self
    FLOC 27  26
    MENUBUTTON "Setting" 8 3
    ENDFIELD
    FIELD check_self
    FLOC  4  30
    MENUBUTTON "Check" 8 3
    ENDFIELD
    FIELD result_self
    FLOC  17  30
    MENUBUTTON "Result" 8 3
    ENDFIELD
    FIELD exit_self
    FLOC  30  30
    MENUBUTTON "Exit" 8 3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网友A:
    Form文件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的SKILL代码本身有问题。如果不确定是不是FORM的问题,先使用axlFormTest函数测试FORM能否正确显示。。。

网友:
    应该是你的调用form的skill 代码写的有问题 贴上来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文件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的SKILL代码本身有问题。如果不确定是不是FORM的问题,先使用axlFormTest ...

    这么说Form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我的Skill代码还没编写完成呢,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呀。 我先去把Skill代码编写完了在弄for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