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怎么获取shape中的VIA个数啊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侠怎么获取shape中的VIA个数啊?

网友A:
利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shape所连接的object,再进行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shape所连接的object,再进行筛选。

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shape所连接的object,再进行筛选。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invisible"  "shapes") ?onButtons '( "shapes") )
selshapes = axlGetSelSet(axlSelect())
connect_objs=axlDBGetConnect(selshapes)
版主帮我看下这代码错在哪,老提示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invisible"  "shapes") ?onButtons '( "shapes") )
selshape ...

selshapes这个是list类型,你需要操作的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shapes这个是list类型,你需要操作的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哦,是的,又犯此低级错误,谢啦

网友B(2015-06-10):
引用 网友A:
    利用axlDBGetConnect函数获取shape所连接的object,再进行筛选。

    请问如果要找的不是和该铜皮连接的孔,而是所有在该铜皮outline内的孔,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要找的不是和该铜皮连接的孔,而是所有在该铜皮outline内的孔,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这个可以先根据 SHAPE的BBOX区域来选取VIA,再通过axlGeoPointInShape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