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的音频信号阻抗控制多少,

楼主(2015-05-09):
    求教一下,音频信号跟视频信号一样都是做78欧姆吗

网友:
    音频信号,欧姆不重要,最主要是抗干扰,和隔离,屏蔽。

网友A:
    理论上需不需要阻抗要看你线路的长度与传输信号波长的比值  比值数量级太大都存在信号问题

网友:
    音频信号不需要阻抗控制,要包地,防干扰

网友B:
    没有阻抗要求,我们是做这方面的芯片的

网友:
    一般视频接口不用控制阻抗,如果要控制可以和插座的阻抗匹配,75OHM!音频一般都不控制阻抗。

网友C(2015-06-16):
引用 网友B:
    没有阻抗要求,我们是做这方面的芯片的

    有木有音频的layout guide,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需要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需不需要阻抗要看你线路的长度与传输信号波长的比值  比值数量级太大都存在信号问题

网友:
    阻抗控制一般针对高速信号,音频信号只是20kHz以下的模拟信号,没有必要做阻抗控制。另外,视频信号为75oh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音频的layout guide,参考一下,谢谢。

这个要看你是做什么产品的,我们做的模拟音频驱动和clas D。数字部分的做的不多,具体你可以留个电话,到时叫我们FAE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