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打开数据时有如下报错:Database cannot be loaded and the server cannot...

楼主(2015-05-09):
mentor  打开数据时有如下报错:Database cannot be loaded and the server cannot be started, the project will not be opened,是什么原因,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
打开什么数据呢?

楼主:
打开PCB数据时报错

网友:
把文件的路径、报错时的截图以及工程内的文件情况截个图来看看,这个报错肯定是说数据库出问题了,想办法解决呗,另外工程文件里有自动备份的,实在不行找个近期的自动备份出来解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