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音频信号在pcb什么的阻抗应该控制成多少欧姆?

楼主(2015-05-09):
    求教音频信号在pcb什么的阻抗应该控制成多少欧姆?

网友A:
    这个一般没有要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没有要求把。

    哦,一般单端是50欧姆,差分是100欧姆,那么我音频就不控制吗 ?线宽是越宽越好吗

网友:
    按照一般线宽走即可,主要是音频线不要被其他线串扰,要不容易有杂音什么的。

网友:
    音频线没有阻抗要求,包地就行

网友:
    最高不过30KHz,还做什么阻抗控制...你就是走上10米长,都不到10度的相移,哪有什么反射是需要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