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较为准确的测量功耗?

楼主(2015-05-10):
想请教论坛的朋友们,如何较为准确的测量一块单板的功耗呢,如果直接测量电流,貌似太粗略了点,但我想测得准确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比如通过测量电路的方式,还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其实还真不容易来做,目前常用的就是测量各芯片的所耗电流和使用电压进行计算,当然分为常规值和最大值。

网友(2015-06-26):
不知道能不能从源头上进行测量,如果可以,那只要把电源输入端的相关情况测出来就好了,没必要关注板子上的那些芯片了,毕竟板子上的芯片和无源器件太多,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一分析。就像供电局给用户供电一样,他们可不关心我家里有几个空调,几个电视,开了多长时间等等,有一个电表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网友:
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高精度的功率电阻,万用表或者采集仪测量电阻两端压降

网友:
一般是在电源的输入端接入高精度低电阻值的功率电阻(有时需要几颗电阻并联),再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网友(2015-12-17):
如6楼所言,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在电源线上串一个0.1欧姆高精度电阻,然后通过万用表测量电压,对比发现和示波器电流探头测试出的结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