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nstraint Manager里面怎么设置差分对呢

楼主(2015-05-11):
上次看到来培训的在Constraint Manager里面设置的差分对,但是没看清楚,有谁知道吗

网友A:
    CMGR-Eectrical - NET-Routing-DIFFPAIR-右边点选任两条NET 右键 -creat diff-pai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GR-Eectrical - NET-Routing-DIFFPAIR-右边点选任两条NET 右键 -creat diff-pair即可

谢谢谢谢

网友:
    这块很少有书会涉及到
一般都是模块化布线使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