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红外不稳定现象

楼主(2015-05-11):
1.IR红外,我遥控器点下一步,再用手去摸板子的CPU有一个“返回”的操作。不管你去到那个界面,用手摸一下都会“返回”。
2.大家有过这个情况吗?是静电?还是.....
VCC-PL是3V

网友:
猜測是雜訊干擾。
如果不要點選IR功能,就不會“返回”的操作嗎 ? 如果不是,那不是IR單一個問題了,可能是整體性的PCB設計問題。

网友:
    如果每次摸一下都返回,那就不是静电了

网友:
    有连续按键键值的情况下,系统只会识别第一个按键的键值,后面的连续按键就不会去解头码,只会去判断一个108ms的脉冲,只要识别到超过这个时间长度的脉冲,就认为有按键动作。用手摸的动作应该是挡到灯光,然后又让灯光重新照到红外接收头上,触发了红外接收头产生了超过108MS
的脉冲,系统识别为连续按键。
这种情况,关灯试试,应该怎么摸都不会重现了

网友:
    这个不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2018-03-30):
    你CPU有IO没有上下拉吧~~~导致了出错~~看看复位啥的~~见过这么一回,朋友公司的产品一摸就重启,然后我摸过后就找到问题了~~哈哈~~他们头疼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