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 打包的时候提示如下ERROR,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5-11):
xDX Designer 打包的时候提示如下ERROR,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专业顶帖的:lol:lol

网友:
    我是回复捞分的

网友A:
    去检查你的AD9240的封装吧,报错信息很明显了,一般是库没建对,Pin脚没有Map上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检查你的AD9240的封装吧,报错信息很明显了,一般是库没建对,Pin脚没有Map上啥的

确实是库的原因,Pin Name 中不能有空格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检查你的AD9240的封装吧,报错信息很明显了,一般是库没建对,Pin脚没有Map上啥的

请问 打包的时候出现图中圈出的警报,该如何在原理图中消除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打包的时候出现图中圈出的警报,该如何在原理图中消除呢?

    警告不用管了,你如果是非DxDesigner画原理图,是其他的如pads,cadence的原理图的话,那是没有CES这个约束管理数据库的,所以警告也是正常,因为本身就没有,但这并不代表不能画PCB

    如果是Dxdesigner还出现这个错误,那应该是工程文件不完整,建议你新建一个全新的prj,然后用file-open-block的方式打开现在的原理图,一页一页地拷贝过去,在新的工程里打包试试,只要库没问题,这样做肯定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告不用管了,你如果是非DxDesigner画原理图,是其他的如pads,cadence的原理图的话,那是没有CES这个约 ...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