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IR Drop的两个设置问题

楼主(2015-05-11):
1.仿IR Drop的时候,这个寄生电阻值在哪得到呢?是指器件的寄生电阻还是?
2.比如1.5V的电源输出2A电流,那我sink这就是设2A吗?
3.siwave能不能设置成不用科学计数法?
哪位大师知道请帮忙哈,谢谢!

网友:
1.这个电阻指负载下拉电阻,规格书里会有,没有就默认。
2.设置成负载实际消耗的电流,参考规格书,设置成最大消耗电流或者依照芯片测试报告中实际消耗的电流来设置。
3.你可以不设置成科学计数直接输数值,之后软件会自动转换成科学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