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平面

楼主(2015-05-11):
电源平面一般是怎么样分割,怎样分割才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信号线不要跨分隔层,按照不同电源分割

网友:
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源端到用电端要顺;其次注意电流的大小,这决定你平面的大小和层叠铜厚的使用;再就是各个模块区分开来;最后就是与GND和信号的关系要分清楚

网友:
    补充下,不同电源平面分割间距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