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cadence16.6/cadence17.0安装问题哪位大神可以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2015-05-11):
如图  打开证书管理程序或者其他的cadence应用都会提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还没破解就这样了,破解根本进行不下去。熟悉这个软件的都知道,在安装证书管理程序时,安装完成前会提示添加证书选择取消进而完成安装。而我安装时没有提示直接完成安装了。以前,安装都是按破解教程上的步骤进行的,上周软件除了问题 ,怎么安装都不成功,于是重装了系统,结果安装时有遇见新问题了,是不是因为我新装的系统缺少某些组件呢,查了些资料都没查到此有件安装的必要组件。不知熟悉cadence的大神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没,请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经验留在这供大家学习。
是因为电脑缺少某些运行库,如果使用其他软件时也遇到类似提示可用通用方法解决。
运行库种类比较多,如果不知道自己电脑缺少哪一个,可以下一个常用运行库包,我是在360软件管家上下载的一个常用运行库合集然后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17.0只能在64位机子上安装是吧?我是32位机子,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