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出ASC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5-11):
输出网表提示错误,如附件

楼主:
请大家多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分裂元件 U101 沒有完全使用同樣的庫,有的是A庫進來的,有的是B庫使用過的,造成無法產生網表。

楼主(2015-07-19):
引用 网友A:
分裂元件 U101 沒有完全使用同樣的庫,有的是A庫進來的,有的是B庫使用過的,造成無法產生網表。

谢谢!

网友:
这状态通常都出现在Place Part时,重复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