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中这种怎么填充

楼主(2015-05-12):
LED三角形怎么填充它呢?烦请大师指点

网友:
多画几道2D线!!

网友:
    用2D线,线宽加粗

网友A:
    划线时候选择多边形选项,画完三角形,属性里面有填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划线时候选择多边形选项,画完三角形,属性里面有填充。

    lagout里没有这选项,只能2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gout里没有这选项,只能2D线

呵呵 不好意思 给弄混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copper啊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直接上CO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