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现以下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2):
Loading <C0603>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number>
PART L11
Error:   Number not found

网友A:
元件库中找不到C0603的元件类型。需要新建一个C0603的元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中找不到C0603的元件类型。需要新建一个C0603的元件类型。

不是,元件都导进来了,好像是属性值不对,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网表里面"Voltage"     V 那个V字前面没有数字,如果为"Voltage"    5V就不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