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安装2013版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问题,按照步骤都完全破解了
可是打开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不仅如此,我又安装了2012版的,结果也是破解成功了,打开的时候还是出现问题

快搞崩溃了,怎么都安装不上,重新卸载安装还是一样,求哪位大神帮小妹解决一下啊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205433nj8mn8z1usinu8jn.png

网友A:
卸载之后,在另外一个盘重新安装,建议使用正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之后,在另外一个盘重新安装,建议使用正版软件

我已经试过好多次了,可是不管用,软件就是在官方网上下载的啊,不知道怎么整的就是打不开,都已经破解了,还是要执照

网友A:
还是你没有破解好嘛,如果是正版的,就直接找keys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没有破解好嘛,如果是正版的,就直接找keysight

啊?keysight?我是直接按照网上给你的破解步骤来的,也显示破解成功了呀

网友B:
    建议安装ADS2014破解很简单,一直没有出问题,以前破解ADS2012是用一段时间就破解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安装ADS2014破解很简单,一直没有出问题,以前破解ADS2012是用一段时间就破解失败。

谢谢亲哦,我装了2011版的

网友:
    水一下,第一次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