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报错

楼主(2015-05-12):
    #248 ERROR(SPCODD-248): All physical pins are common in section 2 of physical part 'SFPCONN_SFPCONN_SFPCONN'.  Each section must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Open the part in Part Developer and ensure that you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for each section of a physical part.
              ERROR(SPCODD-47): Packaging can 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file ./allegro/pstchip.dat could not be loaded. There might be syntax errors in this file. Ensure that the syntax is correct before proceeding.
#53 ERROR(SPCODD-53): Packaging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packaging has encountered a null object ID. The design may not have been saved correctly. Save the design before packaging.
    #15 ERROR(ORCAP-3602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请问下大家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看错误提示好像是SFPCONN的管脚有问题,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提示好像是SFPCONN的管脚有问题,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下。

      你好,我把原理图放上去了,谢谢!需要不要pcb layout 封装?

    SFP testboard.r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原理图放上去了,谢谢!需要不要pcb layout 封装?

J8这个元件符号库有问题,被分成了7个部分,但是只有第一个部分有管脚,其他部分都是空的。

需要新建一个元件符号库替换它。

用这个附件中的符号库替换

    方法如下:

还有其他符号库也有同样的问题,按上面的方法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8这个元件符号库有问题,被分成了7个部分,但是只有第一个部分有管脚,其他部分都是空的。

  你好,多谢您,怎么看元件被分成了七个部分呢?原因是不是我建立新的封装设置有问题,应该怎么建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多谢您,怎么看元件被分成了七个部分呢?原因是不是我建立新的封装设置有问题,应该怎么建立?

到网上搜一下OrCAD教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搜一下OrCAD教材吧。

    ERROR(SPCODD-47): Packaging can 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file d:\sfp testboard\allegro/pstxprt.dat could not be loaded. There might be syntax errors in this file. Ensure that the syntax is correct before
    proceeding.
    ERROR(SPCODD-382): Error at line 11 in file d:\sfp testboard\allegro/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11 ERROR(ORCAP-3602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上面的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SPCODD-47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A:
    Error at line 11 in file d:\sfp testboard\allegro/pstxprt.dat看下有什么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at line 11 in file d:\sfp testboard\allegro/pstxprt.dat看下有什么不正常的。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2015-06-21):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建库的时候出的问题,我建库选择的时候,选了复合型的库,结果只用了一个其他的都是空的。库里面的封装重新建立就好了,就选一个单封装就好了。如附图所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