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自动生成版图后,元件名称和地怎么调整大小,太大了。。。

楼主(2015-05-12):
ADS自动生成版图后,元件名称和地怎么调整大小,太大了。。。

网友A:
前后单位是不是一样的?版图的大小设置不是太大?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单位是不是一样的?版图的大小设置不是太大?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现在其他的都调好了,只有地很大,不知道该设置哪?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