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节CPU core电压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05-12):
想用PWM调节CPU的核心电压,请问有谁知道图里的R3,R4,R5和C1的计算方法?(记得以前讨论过,求链接)

网友(点评):
是不是這個? http://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

网友:
狗版主有他當初回帖文的EXCEL計算文件    直接跟狗版要來最快!

网友A:
上传一份狗版主给干货,请查收

RT9292-PWM 应用.zip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html
应该是这个帖子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原理:DC内部VDD_FB的值始终等于内部参考源(Vref),如果没有引入A11这个电路,R98,R102构成最常见的DCDC反馈回路。流过R102的电流Ifb=VDD_LOG/R98+R102。
引入R86,C76构成的RC后,左侧PWM,经过RC后产生稳压,相当于在R101左右两侧加上了一个电压Vpmw和Vfb,如果这两个电压不想等,比然就有电流流过R101记作Ipwm,这个Ipwm的回流路径只能是R102.
而R102阻值固定,Vfb电压固定,所以流过R102的电流Ir102必然是固定值,而对于这个路径必然有Ir101+Ir100=Ir102。    那么如果Ir101有变化,必然导致Ir100变化,而Ir100=(VDD_LOG-Vfb)/R101
R101和Vfb均不变,那么要改变的只能是VDD_LOG了
综上:引入PWM_LOG是为了精确的改变DCDC的输出VDD_LOG。具体的应用环境不得而知,根据电路推测如此。不对莫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原理:DC内部VDD_FB的 ...

你当时的回复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原理:DC内部VDD_FB的值始终等于内部参考源(Vref),如果没有引入A11这个电路,R98,R102构成最常见的DCDC反馈回路。流过R102的电流Ifb=VDD_LOG/R98+R102。
引入R86,C76构成的RC后,左侧PWM,经过RC后产生稳压,相当于在R101左右两侧加上了一个电压Vpmw和Vfb,如果这两个电压不想等,比然就有电流流过R101记作Ipwm,这个Ipwm的回流路径只能是R102.
而R102阻值固定,Vfb电压固定,所以流过R102的电流Ir102必然是固定值,而对于这个路径必然有Ir101+Ir100=Ir102。    那么如果Ir101有变化,必然导致Ir100变化,而Ir100=(VDD_LOG-Vfb)/R101
R101和Vfb均不变,那么要改变的只能是VDD_LOG了
综上:引入PWM_LOG是为了精确的改变DCDC的输出VDD_LOG。具体的应用环境不得而知,根据电路推测如此。不对莫见笑。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一起做过类似的电源输出。  将VFB=1.26V的电源芯片,以类似手段,输出1.2V、1.0V电压.
总之原理不离开基尔霍夫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份狗版主给干货,请查收

收到,很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时的回复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十分感谢灰太狼!

楼主:
本来很想用PMIC芯片来做,这样简单而且有相应的软件,I2C精确控制电压输出。无奈老板要省,只好用PWM控制两三档算了,电压大概就浮动在0.8-0.9V之间。

网友(2017-12-08):
正需要看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