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导热胶的导热系数?

楼主(2015-05-12):
这里有人测过导热胶的导热系数吗,想知道规格书上写的值和实际值有多大差异,

网友:
你这是问三个问题啊。。。

网友:
1.导热系数用导热仪测试,主流测试标准为ASTM D5470
2.没测过,看过一些测试的案例
3.规格书上的值和实际值差异看各个公司吧

网友A:
楼上兄弟能否上传ASTM D5470 标准来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能否上传ASTM D5470 标准来瞧瞧,

呐,网上都有啊,版主你好懒

06年版本

网友:
对于导热硅胶片、导热膏和导热塑料等热传导性材料,实验室常采用的材料导热系数测试方法包括稳态热板法与激光闪射法,原理都是根据傅里叶定律。
     国际通用标准是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的 ASTM-D5470,ASTM-E1461,ASTM-E1530三种常用标准。各种不同的测试方法与测试标准得出的数据差异较大。ASTM-D5470与ASTM-E1461的测试值较为相近,对于导热硅胶片,国内生产导热硅胶片的企业主流还是采用ASTM-D5470标准,这种测试方式更能模拟实际的使用状态,通过热阻反映导热系数。国外大多著名导热硅胶片生产企业也同样采用这一测试方法和条件。

     ASTM-D5470:热导性电绝缘材料的热传输特性的标准试验方法,采用稳态热流计法,对样品施加一定的热流量,压力,测试样品的厚度和在热板/冷板间的温度差,得到样品的导热系数,需要样品为较大的块体以获得足够的温度差。

     ASTM-E1461:用闪光法(激光闪射法)确定固体热扩散率的试验方法,高强度的能量脉冲对小而薄的圆盘试样进行短时间的辐照。脉冲的能量被样品的前表面吸收并记录其所导致后表面温度上升(温度自记曲线)。热扩散系数的值通过试样的厚度和后表面温度上升达到某一比值的最大值所需要的时间计算出来。原理是一束激光打在样品上表面,用红外检测器测下表面的温度变化,实际测得的数据是样品的热扩散率。

     ASTM-E1530:用保护的热流计技术评定材料的耐传热性能的测试标准。

     虽然测试标准一样,但是不同设备测试出来的数据则大相径庭,其中德国耐驰公司生产导热测试仪器可作为行业标杆,刘老师热测试中心就拥有这台德国进口的耐驰激光导热系数仪,已经为国内众多知名企业提供导热系数测试服务,数据可靠稳定。而其它测试厂商标榜的导热系数只能作为参考,还是需要按实际使用为准。国外大多数导热材料生产厂家采用ASTM-D5470标准,因为这种测试方式更能模拟实际的使用状态反映导热系数。ASTM E1461是一种激光闪射法,反映的是材料自身内部的热传导性,但没有考虑界面接触热阻的影响。ASTM E1530是一种评定材料的耐传热性能的测试标准,在导热硅胶片领域一般在用得比较少,测出来的数据相对ASTM D5470和ASTM E1461的数据要大很多。

网友:
太赞了,tiger不仅导热胶卖的好,重要是还能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要是能提供免费样品就太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