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PCB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原理图封装必须和PCB封装的引脚数量相同吗?有些插件元件带不焊电气属性的引脚,在原理图里面也必须做进去吗?如果不做进去,在做PCB封装的时候PCB封装的引脚数量多于原理图封装的引脚数量,会不会出错?做PCB封装时,没个引脚是否都必须定义引脚编号?

网友A:
1,不一定。
2,可以不用。
3,不会出错。会提示警告。推荐:最好引脚数量一致。
4,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一定。
2,可以不用。
3,不会出错。会提示警告。推荐:最好引脚数量一致。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