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entor ee 2007如何从PCB或者原理图中导出引脚符号到库

楼主(2015-05-12):
求哪位高手告诉下,目前有PCB和原理图,但没有库文件,想从原理图中导出引脚符号到库中去,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你是一个EE的工程文件么?原理图在Dxdatabook里面,CL view界面下,打开Symbol选项卡,在local里多选Symbols然后右键有导出选项,可以导出为单独的Symbol文件供中心库导入;

PCB用setup的Part Editor,进入后点file-export partDB,然后导出的HKP可以被中心库软件导入

楼主:
器件封装在PCB上可以导出,但原理图引脚符号在DXDesigner本地库里面找不到,完全就是一个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EE的工程文件么?原理图在Dxdatabook里面,CL view界面下,打开Symbol选项卡,在local里多选Symbol ...

器件封装在PCB上可以导出,但原理图引脚符号在DXDesigner本地库里面找不到,完全就是一个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EE的工程文件么?原理图在Dxdatabook里面,CL view界面下,打开Symbol选项卡,在local里多选Symbol ...

我尝试过先导出EDIF,再导入EDIF,在打开A文件导入A文件的EDIF情况下,Local symbols目录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在打开B文件导入A文件的EDIF情况下,Local symbols目录有部分引脚符号,但是很不完全,以上操作没提示任何出错,不知哪位高手能解释下迷惑,怎么把这个原理图符号全部弄出来。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半,就是从Orcad往EE里导入时没有Symbol的管脚号。我想了想,要不你可以这么试一下,首先你EE导出EDIF是没问题的,那么你用ORCAD导入这个EDIF,然后另存为16.2的DSN;将这个DSN用EE自带的import-orcad方式导入,注意在这一步导入时需要新建一个project,而且这个project的默认流程设置是netlist,layout工具为Expedition,既不指定中心库,这样导入的symbol肯定会出现在local symbols里面,而且会有管脚号

网友:
不知道你的EE是795的Update多少,我刚刚看了看update记录,有一条:
Problems Fixed in EE7.9.5 Update26
DxDesigner
dts0100952641 - Import the EDIF file into an existing project, DxD cannot correctly import the data

所以难怪我昨天试了edif导出再导入老是崩溃,因为我的update才到23...

网友:
有安装教程吗,我的安装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半,就是从Orcad往EE里导入时没有Symbol的管脚号。我想了想,要不你可以这么试一下 ...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我发现导入EDIF文件的时候,需要新建一个项目,原理图是空的情况下,可以导入另一个原理图的EDIF文件,这时候管脚符号全部有了,之后可以调用到中心库中,同时多谢你的回复,深受启发,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我发现导入EDIF文件的时候,需要新建一个项目,原理图是空的情况下,可以导入另一个 ...

建议你检查下库的symbol的管脚号是否正确,一般导入的part在symbol里是不带管脚号的,是通过part里指定的,这样对symbol复用时多少有些麻烦。我们这边吃过很多亏,所以后来一定要检查symbol是否完整,不然就要按照netlist模版新建原理图。当然了,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2024-05-19):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半,就是从Orcad往EE里导入时没有Symbol的管脚号。我想了想,要不你可以这么试一下 ...

请问一下,这种方法您有遇到转出来的symbol与mentor原理图里原始symbol的尺寸比例变大了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