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此电路中,2颗LED灯各在什么范围的DCIN下,才点亮?

楼主(2015-05-12):
求问,此电路中,2颗LED灯各在什么范围的DCIN下,才点亮?

网友A:
低电压段两个灯都有电流;高电压大过一定值LED1截止

你测的是二极管负极的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段两个灯都有电流;高电压大过一定值LED1截止

测得二极管压降

网友:
設定DCIN = 1V 到 30V。
LED1 應該都不會亮,LED2 大約8V以後才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參考下圖

分析:
Q1导通,LED2亮。节点:Q1  be端压差约为0.7v,算的输入电压为Vin=0.7/10K*(10K+100K+10K)=8.4V。
Q1导通前,LED2不亮,看做断路,可将其去掉,原理图等效于,R1/D1串联后再与R3并联;当V1<8.4V时候,线路总电流I<8.4V/(100K+10K)=0.076mA,这个电流时无法点亮LED1的。
Q1导通后,LED2亮,LED2两端压差很小,Q1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可以假设R2与R3之间电压为V1,这样利用基尔霍夫定律可以算出通过LED1的电流为I1=(V1-0.7)/100K-(VIN-V1)/10K,其中VIN为输入电压
LED2的电流I2=[(V1-0.7)/100K-0.7/10K]*A,其中A为三极管放大倍数
,这样可以算出R1右端电压V2=R1*(I1+I2)
那么就可以算出V1与V2的关系大小以及与Vin的关系。就可以知道LED1是否会亮起。由于计算太多了,看版主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