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SI16.64破解后,PowerDC内容为空,请大神们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5-05-12):
    各位,大家好。我破解完ASI16.64后,打开PowerDC时,发现内容为空,如下图所示,请大家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你的破解不成功,就是你的license有问题吧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license。看能不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license。看能不能用到。

    谢谢!我试下

网友(2015-06-15):
    请问你POWER DC 内容为空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从下图调用PowerDC成功的话就说明你破解OK,这个好像是破解不完全造成的,从sigrity PI里面调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g0ODl8NmI2YTcyYzAxNDExNDQ4OWUzYjIxOWQ0ODRmYjVkNjd8MTc1NDE2MDE1OA%3D%3D&request=yes&_f=.png

网友B(2015-08-04):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license。看能不能用到。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这个license能够破解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这个license能够破解成功吗?

我这里是可以和谐成功的。

网友(2015-09-09):
    注意一下licence里面的计算机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