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region和keepout设计误区

楼主(2015-05-12):
       region
      收到工厂端反馈,有个客户的板铣槽给漏铣了,客户投诉了,让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打开pcb如下图,可以看到板内有4个槽要掏空:

转出gerber如下图,只有负片层有掏空区域,机械层没有槽的边框:

查询属性:

原因分析:
客户将region的board cutout当作铣槽的指示了,认为生产应该可以看到。
生产人员并不清楚客户意图,转出的光绘文件没有这些槽的指示,并且这个pcb文件生产人员不熟悉(转gerber就几分钟时间,而设计人员设计一个pcb最少几天时间),并且转出的gerber不好核对pcb(通常只有个ipc网表对比,只能保证电性能连接),就导致了铣槽漏掉。
protel关于region的解释,可以看到region是控制铜皮不铺的区域面积。
A copper region (Place » Solid Region) is a polygon-type solid copper area, i.e. a multi-sided, filled object, and will not pour around other objects. You can set the layer and net associated with the region through the Region dialog. If you select the Polygon Cutout option, a negative copper region is created which will create a cutout when placed over a solid polygon pour. If you select the Board Cutout option, the region is not treated as a copper area, becomes multi-layered and represent an aperture through the entire board.

楼主:
KeepOut
客户反馈机械层的圆圈没有作出来(相当于要钻孔)。打开其文件,查看圆圈属性,看到keepout打上勾了,这样就导致了出光绘时未转换出来。

实际上keepout就是起到禁止布线(铺铜)的目的,和region有点类似,如要制作掏空铣槽,孔,外形边框等都应放到机械层进行标示。keepout层是不要转换出来的。(有keepout属性的arc line==转换光绘时是不会出来的)。也有些客户将keepout当作机械层来制作外形,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protel中关于keepout内容比较多,以下是其一。设计时大家可以多看帮助,实际上各种软件的帮助是有很大用处的,而且还可以学习英文。
Positive copper regions can be placed as layer-specific keepout objects to act, for example, as routing barriers. A keepout
region is simply a region object with its Keepout property enabled. You can therefore either place a standard region and then
enable this property, or use the predefined keepout region placement command, available from the Place » Keepout submenu.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板厂也会觉着“怨”。你不安“常规”走。
我习惯禁止布线层来做布线区域,机械1层做外形和槽,如果开槽,会在槽上叠加禁止布线层。
这样做从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