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仿真参考层问题

楼主(2015-05-12):
各位老大Hyperlynx 在仿真时是不是不能仿真参考层不完整的情况?

网友:
可以的,你看阻抗就有很明显的变化

网友:
MENTOR自动的资料玩一遍就会了你

file:///D:/MentorGraphics/PADS9.5/9.5PADS/docs/htmldocs/boardsim_useref/nsmgchelp.htm

楼主:
多谢了,总是感觉哪里不对,最后还是用sigrity了

网友:
仿真软件都存在很多问题,早就习惯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总是感觉哪里不对,最后还是用sigrity了

最新版的sigrity已经修正了很多问题,目前sigrity可以识别参考面不连续情况